请教:汽车刹车总泵的高精度泵套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9-06-03):
请教各位:汽车刹车总泵的高精度泵套是怎样加工出来的?谁能加工啊?我的QQ号是379324534(长期在线等)

网友:
高精度的零件需要高精度的机床,高精度的夹具,质量上乘的刀具,还有加工性能良好的工件,缺一不可,你的问题太大了,呵呵

楼主:
泵套是个孔,孔的直径是小于16mm,孔的深度是130mm,无法进刀的。

网友(2010-03-11):
小于16的我还没做过,我做的都是23 ,24,25之类的孔的深度和你的差不多一般都是140多一点。我不知道你做的是铸件的还是压铸铝的。我们一直在做铸件的 ,工序如下:上车床把头部尺寸加工好,然后以加工好的地方定位钻149的孔,再是粗绞孔留0.5MM的余量,再精绞留0.03的余量,然后滚压。边上还有好多眼药转都是以孔定位的,那个我就不多说了,基本是如此。我的QQ416849090,手机13812731254.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