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进机液压系统温升过快---请教

楼主(2009-06-03):
采用的是负载敏感系统(轴向柱塞变量泵+比例换向阀),运行40分钟,在没有冷却的情况下温升达到35度,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
系统的油温在45度以下是可以的,正常的

楼主:
运行40分钟后,油温达到60度

网友:
那不行,液压油很快就失效,系统中的零件也容易坏掉,仔细的检查吧,看看工作油压是不是过大,油路有没有堵塞等。

网友:
温升没超过40℃,油温在80℃以内就是正常的。

网友:
真是不知道该听谁的?

楼主:
采用的是哈威的比例阀和变量泵,变量泵自身发热严重,系统压力很底,流量也很小,发热怎么这么严重?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泵自身发热严重,有可能是连接配合不好。压力低,流量小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你运行40分钟是怎么运行法,如果一直都通过变量泵溢流,这样发热会比较严重的。如果机械部间断动作的话这样发热应该会少一些。还有就是你的邮箱是多大的。如果油箱太小这样发热也会比较大。

网友:
不知道以前会不会这样,要是以前不会可能有污染物了,部分管路堵塞,

网友:
哈威的比例阀配变量泵为常规比例减压阀驱动,微动性能不是很好,若常在小流量大负载时工作,则发热是正常的。运行40分钟达到60度,对于上述工况应该正常。
你可以检查系统压力:
比例阀零位时系统压力应该在1Mpa以下,若超过2Mpa,则不正常。

楼主:
做了一下试验,各操作阀在中位,泵空载运行了30分钟,油箱温升大约为15度,然后又正常运行了20分钟,温升达到25度。在操作各阀动作时,两块阀压力分别为2.5MPa,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