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主要是孔的光洁度和精度,这个孔谁能加工?天津

楼主(2009-06-03):
材料:铸铝
问题:主要是孔的光洁度和精度,怎么加工啊,谁能加工啊,我想做啊,我是天津的。

网友:
图纸看不了

楼主:
RE: 请问:这个孔谁能加工啊

在发一次,应该能看了

网友:
我应该可以解决,深孔钻机床加工。

楼主:
孔的内壁光洁度要求1.6

楼主:
孔壁的光洁度1.6应如何加工啊,采用什么方法啊?

网友:
我是天津武清这边的。应该好做。先钻,粗镗,合金绞刀精铰。
不知道啥叫枪钻,没用过,感觉应该也能做

网友(2009-07-19):
lixiaoying133@163.com我的一QQ友,在上海,专干深孔,他有招!

网友:
我看产品里面的毛刺去除就听难的。呵呵

网友:
LZ零件好象是个什么阀?
1.钻-铰-挤压
2.钻-精镗。
建议第一种方法,我见过大批量这样做的,光洁度可以到Ra0.2
必须考虑排屑问题
供参考

网友:
象是个阀体,我认为要钻铰,另外可能还要车一下, 有个孔好象孔口上有一个卡簧槽, 还有的孔有螺纹,另外有的孔口有密封平面光度也会有要求. 这种产品我做过.

网友:
铸铝的要达到1.6的光洁度还是有难度的,要看看铸铝的质量,又没有气孔或缩孔等缺陷

网友:
是不是刀盒啊!!!

网友(2009-10-09):
我可以试试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觉得8楼的方法行

网友(2009-12-10):
什么批量  我可以做  我是文安  QQ1055680085

网友:
不算太难的嘛

网友:
深孔钻机床加工

网友:
试试电火花加工,精度没问题的,光洁度还可以保证的。

网友:
这孔也不算深,何必用深孔钻呢,长径比还不到十倍的啊,直接钻、铰就OK了。

网友:
我可以加工,能吗发个图纸。lijun750118@163.com

网友:
130很深么?

网友:
一般的孔,铰就可以达到,,,,,,,,,,,

网友:
别听他们忽悠,最主要取绝于13#说的,材料好的话钻镗还是钻绞都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