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刀片背面的切屑参数---请教

楼主(2009-06-03):
这个是一个三特 镗刀片的牌号
CCMT 09 T3 04 -WF
CCMT 3(2.5)1 -WF
1525

     ap   1.00mm(0.3-3.00)
            0.039in(0.012-0.118)
     fn    0.2.mm/r(0.07-0.3)
            0.008in/r(0.003-0.012)
     Vc    255m/min(350-215)
             835sfm(1150-705)

前面2个参数ap,fn到还是可以的,里面的参数还会去采用,但是它给的线速度也太快了点吧,我们一般加工45钢,给的线速度一般都不会超过80M/MIN
想问问给位在加工中是怎么给参数的。。。

网友:
现在镗刀用到300m/min不稀奇

楼主(2009-08-29):
国产的成量的精镗刀,自身的刀体的极限转速时多少呢???

网友:
加工中心用吗?多大的镗刀?

楼主:
这个牌号的刀片,数车上,加工中心都用的。
成量的那把精镗刀牌号我忘了,是镗70~85。。。

这个牌号的刀片貌似是三特硬质涂层刀片里最好的了吧,在上去就要是金属陶瓷了。

网友:
呵呵~精镗刀800-1000转差不多,感觉你们数车那么低的线速没法发挥山特刀片的性能

楼主:
是的,我和数车的师傅也了解过,但是这方面他比我更有发言权
我主要是管加工中心的,对数车的加工性能不是很清楚。
在加工中心上镗孔和在数车上车内孔(针对精加工),是不是一样的呢???

还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在加工中心上,我用成量的精镗刀头配合山特这个牌号的精加工刀片,加工直径75的孔,公差控制3丝以内,孔深是80(通孔),材料是QT500-7,以您的经验,精加工余量多少为好,可以加工多少个孔。。。

我当然是一个刀位能加工越多越好。呵呵,,,以我们现在加工的情况,用的是国产刀片,这个孔精加工一般只能镗个20来个就需要重新调整了。转速在350左右,进给是0.1MM/R

网友:
精加工余量留单边0.15-0.2差不多了,如果单纯保证孔的公差而不管粗糙度的话,那山特的效果肯定比国产的好很多,国产20个,山特应该一百来个吧!数车和加工中心的镗孔原理实际上差不多,只不过一个工件转,一个刀具转,加工时对线速度的要求是同样的

网友:
没这么高的速度,哪能体现是进口的效率

网友:
加工中心的话参数基本只能打对折,跟你的机床整体的刚性有很大的关系,材料等等.我们mazak的卧加上精镗孔线速度一般取到100,否则震刀很厉害,如果你的机床很好尽量选刀具厂商给的参数.机床不好什么都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