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绝对式行程怎么样设定

楼主(2009-06-03):
那位大侠 可以讲解一下!小弟在这边谢谢拉!

网友:
看不明白你的意思~~~
机床的行程由软限位和硬限位来管理。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绝对式编码器如何设置零点的话,把1815 Bit5 置0,重新开机再置1,回零。
就可以了。

wu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