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钳工划线和怎么才可以钻出0.05MM两孔孔距的误差?

楼主(2009-06-03):
请教高手和有划线打孔经验的师傅,厂里叫我做10几个2.5MM----4MM的有位置要求高的打孔导套,就是在一个铁板上打几个孔镶几个导套,在拿铁板当样板打工件。他们孔与孔之间距离有要求,都在0.08mm以内。我一般都在加工中心上打铁板10个几孔在去镶导套,不过一般自己打不标准,但老是用加工中心打,那天要去别的厂没有加工中心又怎么办。请问有没有高手自己手工打孔可以保证孔与孔之间的距离要求的?我先在这里谢谢你了,这个问题真的困扰着我。

网友:
你自己做个治具吧。钳工划线的精度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误差太大了,钳工控制的范围也就在0.5之内。

网友:
楼主用的是钻模
没加工中心设备,可以用镗床

想要叫钳工手工操作,难度很大?!!
钳工技能考题中有此项内容,用高度尺划线,敲洋冲眼,圆规划线,把大头针粘在钻头上,手动旋转找圆,初试钻时调整位置,认为定位准确时,固定,钻孔。(用新钻头)

网友:
有条件用线切割吗?如果没有,介绍一个书上讲的方法,仅供参考。
先钻并铰好一个孔,在此孔中插入一个配合很好的芯棒(估计铰刀也可凑合当芯棒),再在钻夹头里紧上一根芯棒,用卡尺测量两根芯棒的间距。调整好后固定,卸下芯棒换上钻头。但据说此法只能保证孔间距偏差在0.1内。

网友:
用带数显的立式铣床,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吧

网友:
同意楼上

同意所有的楼上

网友:
是有人可以,但不是每次都可以。你要想这样,首先准备废。。。个零件。

网友:
2楼的兄弟说的0.5误差也太大了吧。4楼得到说得有道理,但是位置度如何保正?

网友:
坐标镗,线切割,数控铣都可以做到,钳工比较难,很难。

网友:
钳工确实不怎么好做呀

网友:
钳工划线0.05的孔距,几乎是不可能,最多偶尔凑巧了

网友:
钳工实际操作考题的题目---要求两孔的中心距±0.05

楼主:
怎么不可能呀。只是你不会。

网友:
其实钳工划的线本身就不细啊。还是不要考虑划线这个方法了。

网友:
不相信,钳工能做出0.05的孔来

楼主:
《1.》在有数字显视的铣车上打孔。《好方法,我自己看到加工中心打孔的时候想起来的》
《2.》可以巧用百分表在转床找两孔之间的中心距:
      1.打完一孔后,不要摇钻床手柄,放百分表于导轨一端对零。
      2.摇动手柄看百分表,要几毫米就摇几毫米至中心距离。《缺点百分表就1MM--10MM范围。可以先加个量块,量块可以自己做的》
《3.》还有就是在有刻度的钻床和铣床上钻有要求的孔和孔之间的距离。

网友:
5楼说的对!用数显万能铣床!

网友:
用钻床加工出孔距+-0.05公差的孔还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一定的要求,首先是零件的尺寸,如果几个孔之间的误差都差不多,并且所有的尺寸均在大约300×300的平面以内,还是有可能做到的。我在若干年前就曾干过这样的活,只是活干的很慢,并且合格率不高大约只有40-50%,细说起来要写很多,并且没有一定功底的人,告诉你你也是做不到的。总之,机械发展的历史就是从粗糙设备加上人的智慧使得设备越来越精细。现在,由于有了先进的设备了,老的办法与绝活也就被人们忘记了,并以为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手工 做不了的。

网友:
怎么做不了啊。我还做过+\-0.02的孔距的只是复杂点,还要心细和钳工基本工扎实

楼主:
《lichengjixie 》可以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0.02的孔距的?

网友:
靠钳工加工来保证精度,确实很难.
"三脚猫"和"风追云"的方法都不错.

网友:
先划线打样冲孔,如果要做8mm 的孔就先钻两7左右的孔用可调绞刀精铰到7,用两7的标准圆柱轻敲入孔,测基准边到圆柱的位置,计算出孔距,根据偏差,用锉刀修整到7。8左右,用绞刀精铰7。9,再轻敲入7。9的标准圆柱,测孔距和孔的垂直度,根据偏差用三角刮刀休整,最后研磨,抛光,最高精度+/-0。005。70年代的老师傅都能做,我做过钻子板样板,纯手工做,不对研,精度可到+/-0。01。

网友:
顺便说一下,最高精度的东西基本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网友:
是这样吗,怀疑. 24# lichengjixie

网友:
呵呵,估计你还年轻,或者对钳工工作还不是很了解,90年代还是钳工技师必考的十字镶嵌件样板,或转子板镶嵌件样板是怎么做出来的,你以为线切割或加工中心都能做吗?必须是手工刮削出来的,

网友:
钳工划线和怎么才可以钻出0.05MM两孔孔距的误差?
   钳工划线是不可能的,钳工与工具铣到还可以试试。

网友:
问题应当是这样问:手工可以制作出孔距公差在0.05MM的孔吗?
答案:可以!

网友:
问题应当是这样问:手工可以制作出孔距公差在0.05MM的孔吗?
答案:可以!
这样问话 话题就展开了 单纯强调“钻”是不行的。在没有数控和数显的时候都是哪样干的?还有机械加工工艺里也是介绍的很详细的。

网友:
钳工划线钻孔,这种位置精度,也许只是用来考试,或者特殊环境下才考虑的吧!拿到生产中来,是行不通的。

网友:
找好尺寸定好位后,可先用中心钻预钻孔,然后再用钻头扩孔。

网友:
这种钳工来加工精密孔的方法确实是只能单件生产,而不能批量生产。前面曾有人说过,用精密的钻模可以加工出来,遗憾地告诉你,精密的钻模仍然无法在钻床上加工出版主要求的精密孔。首先,普通钻床的精度就不够,主轴的偏摆比铣床和镗床要大得多。其次,钻床的主轴结构与镗、铣床的不同,强度较差,没有受侧向力的加工能力,第三,普通钻床的台面与钻轴的垂直度普遍较低,即使使用精密钻模仍然无法加工出精密孔。除了钻床的原因,影响更大的是钻头的磨制和加工的手法,还有就是测量方法。常常会出现用某一种测量法是合格的,而换成另一种测量法可能就不合格。
23楼lichengjixie说的方法基本是可行的,当然是很麻烦,但是总是可以做出来的。
    我的制作方法是:
1、划线要精确:大多数的精密划线都是达不到精度的,他们过分地将划线平板、方箱、V型铁、划线高度尺理想化,认为他们的精度都是理想化的精度,而事实是绝大部分的工具的精度都未能达到应有的精度。所以要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工具,使用他们的最好位置及最好的面。在精密划线前,要将所用的工具全都检测一遍,对其中的误差做到心中有数。
2、将要加工的零件的基准精密加工,并清理毛刺,并且标明基准面和基准点。比如用磨床加工矩形零件的上下平面、与两个垂直面,并保证它们的三个方向的垂直度。
3、经过精密划线的零件,不但要检测孔的相互垂直尺寸,还要检测相互交叉孔的尺寸是否准确。然后打样冲点。
4、比如钻4个直径8mm的精密孔,先用3mm中心钻钻孔,深度2mm左右,然后测量误差,并用中心钻调整修正。再试钻4个直径5mm的孔,钻孔时考虑到钻床主轴与床面的垂直度的影响,可在钻孔时每钻1mm左右,将零件水平转动几十度,每钻一个孔,零件要水平转几周。逐渐将4个孔钻好。每钻一个孔都要去毛刺。
5、分正反面测量孔径孔距的误差,根据孔的大小和锥度,车削专用测量销,轻轻敲入各个孔中,然后测量误差及方向,并用划线颜色液体标明孔的误差及方向。
6、用圆组锉根据误差将孔的位置进行修正。
7、再用上述办法将孔扩大到6mm左右,再测量误差,再次修正。用这样的办法可以进行多次修正,并逐渐接近图纸尺寸。经过两次修正,一般就会知道机床的情况和钻头的情况并将孔扩至接近图纸尺寸最后留出铰刀加工余量,用豆油做润滑液铰孔。一般来说如果每次扩孔只增加0.2-0.3mm,对位置的影响极小。
8、对于加工超差的零件过去手工可以钻一个大一些的孔,下一个芯子再铆或焊上,休整后再重新加工。
    虽然这个方法可以达到要求。但毕竟不能和今日的技术相比,这里只是说出来供特殊情况下加工参考。

网友(2015-08-19):
用带数显的立式铣床,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上一位楼主说的很详细,用钻床加工。要看加工者的基本功。现在的年青钳工很少能做的到。

网友:
精划线的精度在0.2mm左右,还有钳工钻孔误差,所以手工保证不了,但普通铣床0.08的精度一般还是能保证的。不会有加工企业没有铣床的吧。

网友:
钳工划线在工艺是指导作用的,不可能太精确的

网友:
简单的事情复杂做,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人生态度啊???

网友(2015-10-12):
50丝是合格的钳工,更高的精度水平更高吧

网友:
钳工划线精度仅为0.5,要保证位置公差0.05不太可能

网友:
划线保证0.05基本看运气,一根线就有0.1-0.2粗呢,打样冲眼更不知道打到哪里

网友:
像lichengjixie说的做是可以做的,我以前看过一老师傅划线定位做到0.1的,不过要花很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