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夹具引导套》钻两中心孔距离可以保证0.02MM的方法---讨论

楼主(2009-06-03):
请教高手指点,留言。不过我自己也知道一点,我分享给大家。
《1.》在有数字显视的铣车上打孔。《好方法,我自己看到加工中心打孔的时候想起来的》
《2.》可以巧用百分表在转床找两孔之间的中心距:
      1.打完一孔后,不要摇钻床手柄,放百分表于导轨一端对零。
      2.摇动手柄看百分表,要几毫米就摇几毫米至中心距离。《缺点百分表就1MM--10MM范围。》

楼主:
补充下。还有就是在有刻度的钻床和铣床上钻有要求的孔和孔之间的距离。

网友:
只有做钻模吧,要么就是在数控机床上做。。。

网友:
用多轴钻吧,这个就容易保证了!

楼主:
表是只能10毫米的~但是你量块可以自己做的~
引用 网友A:

量块?先加量块,在把百分表放量块一侧边吗?

网友(2011-06-14):
找中么,左边和有边差多少的方法么

网友:
2丝的公差还是比较小的,不知道是热前还是热后,热前要保证,钻模估计不行的,最起码要保证这两个孔本身的形位公差要求要高,否则无从说起。单独的距离保证倒是没问题的,用个表打打或者数控等等

网友:
我也在寻找解决的办法 同样的问题 顶下等待高人

网友:
在钻床上,钻孔想保证0.02???????????不可能,就是用拼装夹具也很难,用钻套的话,要先钻孔后,再换一个铰孔套,用铰刀来铰,我看也只能保证在0.05的样子.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钻模加工一般孔距保证不了2丝,还是用数控机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