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天河软件画的几张图纸都打不开---求助

楼主(2009-06-04):
我有几张图纸属性显示是用清华天河软件画的,可是现在用CAD2005和CAD2006 清华天和都打不开,总提示是图形错误,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用的高版本的画的啊?一般软件都是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低版本却打不开高版本。

楼主:
谢谢jianhuihui,是我用的版本低,昨天重新装了2009,打开了,谢谢

网友(2010-03-30):
怎么下装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