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语:spezialeinsatzstahl

楼主(2009-06-04):
各位大侠,从DIN 179中查到这个“spezialeinsatzstahl”材料要求,不知道什么意思,先谢谢了!

网友:
spezial einsatz stahl 网上翻译了一下,好像是 特殊的什么钢材。einsatz不知道怎么翻译。

网友:
我觉得是  “专用钢” 的意思

楼主:
谢谢两位,这个是DIN179中关于材料的要求,“专用钢”可能是对的,不需要规定到哪一种材料。

网友(2010-01-10):
特种渗碳钢

网友:
特种淬火钢,应该不是很准确,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