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做网络机柜,网孔门在数控冲上加工,变形严重---请教

楼主(2009-06-04):
我公司刚开始做网络机柜,网孔门在数控冲上加工,但变形严重,除了上较平机解决外(主要考虑成本的原因),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别的加工方法可以避免,请各位赐教。。。

网友:
网孔特别不好玩,尤其是小孔距,不平的原因有设备问题,有材料问题,设备问题好解决,材料问题难解决,

设备问题,主要解决模具问题,模具好,冲断性能好,变形就小,但材料问题不好办,冲孔过程中,内应力释放,变形没有规律,难以控制,应该主要注意选择好的冷轧板,

网友:
这个,精度不高的,要不变形,可以用激光切割。专业厂应该都是激光切割的。

网友:
我们公司也一直在加工网孔门,如果孔间距较大是可以不校平,其次是可以选用拉伸材料冲切,变形很小,要求不高的产品是可以不用校平的 。

网友:
现在的小间距网孔门(六方孔,间距0.7mm)模具很关键,数冲一般选择D工位,一次间隔冲多孔。也可购置网孔(筛板)专用冲床。我们的网孔门都是选用本钢冷板。
另外网孔门在冲完后必须用精密矫平机矫平。

网友:
激光切成本太高了  而且速度慢
我们是用冲的,   楼上说的对  模具是关键

网友(2009-07-15):
我们有两种方法,第一是冲切上分两次,先冲一面,再从反面,可以抵消一部分应力,第二种方法就是,用钢板矫平机校正,效果verry good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要求高的话好像只能上矫平机了

网友:
开模具冲啊.我这里是,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孔距是多少  因为我们公司也做一些这样的零件  精度要求也比较高   也没有有变形的情况呀
- l+ P: L/ D4 U. S有什么问题联系我

网友(2012-11-14):
矫平可以找我

网友(2013-08-07):
模具不太好速度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