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中刚性,速度响应频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04):
伺服系统中刚性,速度响应频率,是什么意思
速度响应频率和速度频率响应是一个意思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yywwxx 网友好!
.
所要控制的机构,不是你想让它加速度多快就能多快。体积越大(重),响应速度越慢。
.
单管机枪子弹直径==7.62mm,每分钟发射200多发子弹。
高射机枪子弹直径==12.7mm,每分钟发射80多发子弹。
高射炮弹直径==88mm,每分钟发射20多发子弹。
.
……
.
syw  090605---06.38

网友:
伺服系统中没有刚性这个概念,但日系系统有这么个说法,指的就是速度环的增益。
响应频率是响应时间的另一种表示方法,响应时间是阶跃响应的一个指标,对应于阶跃响应的上升时间。
单说频率响应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频率响应特性,其指标是带宽。工程上一般用伯德图来研究。
这些都是控制上的东西,可以看看相关的书籍。

网友:
频率响应: 简称频响, 是当向电子仪器系统输入一个振幅不变, 频率变化的信号时, 测量系统输出端的响应.
响应频率: -个人认为是英语直译来的,意思和"频率响应"是一样的.
关于这部分详细理论, 请参考附件内容.

网友:
散人果然是高手

网友(2009-10-29):
伺服 速度响应频率;
     转动惯量比为一时,即转子惯量等于负载侧惯量,速度达到稳态,对电机施加扰动使之偏差10%,扰动撤销后伺服系统的恢复时间,若该时间是t,这响应频率则为1/t。
-北成新控

网友:
设不同的响应频率,手分别拧一下电机轴,感觉频率高的刚性大一些

网友(2012-11-08):
看了三楼与四楼的回答,感觉有些收获。

网友(2013-03-12):
过来学习以下

网友(2014-08-25):
难道不能下载一个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