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中刚性,速度响应频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04):
速度响应频率和速度频率响应是一样意思吗。
伺服系统中刚性,速度响应频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不是专业的先声明,速度响应频率是电机在接到启动指令到电机运转的(时间差),刚性和速度相应频率成反比!刚性越大相应频率越小,时间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