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马达能自锁吗?

楼主(2009-06-04):
油马达能自锁吗?

网友A:
外加液压锁和二级压力阀回路可以实现马达制动,或锁紧,采用双向液控单向阀和双向压力阀可以实现马达双向锁紧,注意换向阀应采用Y型机能,以防憋压。若用于行走,则应采用双向平衡阀,即可锁紧,也可防止阀关闭引起的冲击。

网友:
可以通过对液压马达的输出轴部分自锁,采用液压油阀与摩擦片结合,实现锁紧。
这个回路中可以将解锁状态设置为通油状态,制动时摩擦片自动实现锁紧。

网友(2011-12-07):
引用 网友A:
外加液压锁和二级压力阀回路可以实现马达制动,或锁紧,采用双向液控单向阀和双向压力阀可以实现马达双向锁 ...

请问版主,马达内部存在泄漏,液压锁能防止马达微动吗?

网友(点评):
若马达内部泄露,用液压锁无法防止微动。

网友:
液压锁或者抱闸因该可以做到

网友:
液压马达只能通过抱轴或盘刹等方式(可内置)自锁,液压锁对常规马达无效,某些阀控马达或许可以,仅猜想,没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