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建模后会产生大量的附属文件---请教

楼主(2009-06-04):
proe建模后会产生大量的附属文件,请问各位“*.m_p”、“*.crc”…
这些文件都是如何产生的,有何作用?
删除这些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那些都是操作的过程文件,避免因失误造成的数据丢失,自己可以删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