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螺纹车刀刀粒——请教

楼主(2009-06-04):
请问铝合金专用的螺纹车刀刀粒,有没有根据加工粗糙度的要求不同,而有不同规格的刀粒呢?

例如外圆刀粒有分“R”的大小区别。

网友:
粗糙度,要根据不同的螺旋要求而定。刀粒的尖角R要根据螺旋螺距的大小而定。根据不同螺距的螺纹(寸牙数)有相对应的刀粒,这方面最好咨询刀粒销售商。

楼主:
哦,也就是说螺纹刀粒也有刀尖R角的区别了?

当然我的意思是指在加工相同螺距螺纹的前提下的刀粒了。

网友:
没有,铝用的一般都是不涂层的

楼主:
没有,铝用的一般都是不涂层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网友:
螺纹刀片的螺距都是固定的,因此刀尖的圆弧一般也是固定的!除非你特殊定做

楼主:
哦,是这样,那如果遇见一下比较粘刀的铝合金车螺纹的时候出现毛刺改如何解决呢?

车外圆的话我到可以选择刀粒,做出了效果还不错,可车螺纹就不行了。

网友:
多几次精车 可能会好些

楼主:
螺纹如何精车?是不是多车几刀,进刀量少一点?
这个方法试过了,似乎对那些材料用处不太大。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什么地方出现毛刺?

网友:
加工的直径?转速?

楼主:
材料是非标的铝合金。
车螺纹的时候出现,螺距是0.75mm。

网友:
把线速度提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