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尺寸用三坐标怎么测?

楼主(2009-06-04):
这样的尺寸用三坐标怎么测?我试了几种都不是太准,各位大侠给出一下注意,图纸在附件中,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测外形啊,可以直接用测腰圆槽的方法测的.

楼主:
大哥说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
就20而言,没有要求有多精密的话,用卡尺就可有了。请看图
# b2 `5 P& _5 |3 VR5用比较测量,用CMM你的重复性估计是一塌糊涂了

网友:
建议以后不要上传这种格式的文件,有些网友可能打不开,最好是图片格式

网友:
是啊  我为了看它还专门下了个autocad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测腰圆槽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尺寸要求较高,千分尺卡都不行啊,所以只好用三坐标了

网友:
这样的尺寸直接用游标卡尺测即可,又没有直线度要求,且无公差要求,自由尺寸有必要弄得这么复杂吗?

网友:
cmm有圆槽工具给它测三个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直接测外圆槽就得啦,或者测两个外圆出行。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出学者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东还要用三坐标,用投影仪就可以了呀!

网友:
打不开文件没办法。

网友:
楼主,你得说清楚具体精度要求啊!为什么一定要用CMM呢,用千分尺不就可以测量其中的一个了吗?R5的话就得看你的集体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