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系统压力不稳定

楼主(2009-06-04):
最近我遇到了臆见棘手的问题:我们这边的一个液压站在在执行元件上升过程中出现上升时间过长的情况,我们对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控制元件、动力元件、辅助元件都进行了查看未发现有损坏的元件。液压油在最近我测试温度的情况下是50度左右的工作温度,首先声明液压油为32号和48号两种的混合油,现在出现电机工作一段时间会比原来温度高的情况。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迷点,谢谢。

网友:
首先犯了严重的错误:液压油不能混用。
分别检查一下你元件的内漏情况

网友:
在执行元件上升过程中,测得泵站出口处压力和执行元件处压力是多少?系统说明书上规定的泵站和执行元件的设计工作压力是多少?用什么样的液压泵?负载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发生变化吧?如果这些问题都检查正常的话,动作慢和发热严重是不是因为哪个地方有节流阀被关得太紧导致流量下降和液压油发热?

网友:
液压油不可以混用,混用容易变质,另外动作慢可能是液压油温高引起,粘度变小而无法使液压泵的吸油能力下降,另外还需要检查液压油缸的内泄是否过大,这些原因可以导致动作慢,如果是一直慢则不是阀的原因,否则需要检查系统压力。

网友:
呵呵,液压油呀

网友:
这个混油问题不是太大吧。
是不是油太脏把滤油器堵了,是不是泵时间长了,内泄大了,是不是溢流阀卡了,关不严。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案,我下午又测试了一下,原来系统的正常压力是4.5MPa,下午调试的时候原来是12MPa,压力过高,调节溢流阀后达到7.0MPa,运动时间一个周期是比标准的少了2秒。现在我们这个设备是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运行一两天就会出现运动周期时间变长的情况,停下来就好了。液压缸的密封件全部换成新的了,电磁换向阀也都清洗过了。溢流阀,节流调速阀也拆过清洗过。液压油也过滤过。目前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是液压油受污染了,有杂质进入,导致换向阀的工作过程中阀芯中的小孔流量发生变化,造成液压系统的压力不稳定。关于液压油不能混用的情况,这点我也知道,但是我们以前混用过就没有现在这种情况严重。有一次运行一个周期的时间比原来少了10秒,后来加入点新的液压油,运行速度马上上去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目前设备在运行中,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好动手术,请各位大侠再给分析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