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的负压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6-04):
请哪位帅哥帮帮忙啊,给我解释一下了 ,谢谢

网友:
你的油箱是全封闭的吧,如果是,那是因为里面的气体压力可能为零了。

网友:
比如,无杆腔进油容积大,有杆腔回油容积小。那液压油箱就会行成负压。

网友:
当液压油充满工作装置时,油箱中液压油最少,则会产生负压,建议安装通气管,并安装通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又可以去掉负压。

楼主:
是不是就像给液压缸抽真空啊,会形成负压啊

网友:
虽然不太清楚这个负压是如何形成的,但在实际维修中遇到这个问题,当停机拆卸一阀时,发现有压力,虽然不是很大,但不停地冒出液压油,将油箱回油管拆掉后,压力消失,液压油停止冒出。

网友:
油箱中被抽走的油液空间不能被回油或空气及时补充,就会形成油箱负压

网友(2010-09-15):
负压是因为油泵泵油,自然就产生负压,需要相关阀类装置

网友(2010-11-09):
形成负压对设备有什么弊端?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油箱的加油口设计的时候,应该是是与大气相通的,怎么可能是密封的,否则不产生负压才怪

网友:
油箱负压的产生说明油液被吸走太快引起,当空气来不及补充被油泵吸走的油液所占的空间时负压便产生了。负压产生后会对泵的吸油能力产生一定影响,还会加速空气的融入,对系统来说会产生气蚀等不利影响。

网友:
安装空气滤清器
:使邮箱内部和空气联通

网友:
液压邮箱多加几个滤清器吧

网友:
产生负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空气滤清器选型不合理,没有足够的通流量!!!

网友:
你的油箱是全封闭的吧,如果是,那是因为你的邮箱的通气孔堵塞了,因为液压系统要正常工作,油箱必须恒通大气压。。

网友:
油箱形成负压,会造成泵供油不畅顺,这是不允许的,油箱应与大气相连,或加小量正压。

网友:
一般油箱都有滤清器啊    好像是碳吧

网友:
必须安装空气滤清器,普通油箱不是封闭的。

网友:
挖掘机上的邮箱都是有一个十几千帕的正压,通过空滤器来保持,为了改善泵的吸油和防止油液的过度晃动

网友:
楼上说的是压力油箱。所谓负压产生原因,就是上面说的

网友:
负压就是吸油有问题啊,吸油有问题泵就.......

网友:
哈哈 我们公司设备 全密封的 只有维修时 才会抽真空

网友:
如果油是箱密封的,当液压油充满工作装置时,随着油箱中液压油减少,则会产生负压,一般安装空滤器,与大气相通,就没有负压产生。

网友:
回楼上的,负压是有害因素,需排除。

网友:
学无止境   赚分下资料!!!!!!!!

网友:
同意11楼的说法,液压站的加油口都有过滤器并有风帽的,怎么会产生负压,除非加油口改装了。

网友:
空气来不及补充被油泵吸走的油液所占的空间时负压便产生

网友(2011-11-09):
负压大小如何估计。润滑油箱,管道不长,也必须考虑负压吗?

网友(2011-12-30):
是不是没按液压空气滤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