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刀具的高频焊接

楼主(2009-06-05):
请问各位前辈,像硬质合金铰刀,铣刀之类的刀具,焊接前刀片如何固定,以前用手工焊接,刀片是用钢丝绑在刀柄上,现在用高频焊这招不行了,钢丝会被高频感应电流熔化掉,请问如何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09-07-06):
怎么都没人回贴呢

网友:
枯藤 网友好!
.
认为是小菜,没爱下嘴。
.
你用棉线绳多多的梱牢,再用高频焊接,试试。
注意,一定是棉线绳,而不能用化纤绳。
.
如果成功了,请在此帖中回复一下告知。
.
syw  090707---06.46
.

网友:
期待结果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才看到老大的帖子,星期一试试

网友:
枯藤 网友好!
.
看你在线上,再多说两句。
如果,再垫上“云母”类的阻热并非导磁材料,保准成功。
.
syw   090711---06.59

楼主:
用石棉绳捆绑就可以了,试验成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石棉会引起肺癌,所以需要做好防护

网友(2009-11-16):
用石棉绳捆绑就可以了,试验成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石棉会引起肺癌,所以需要做好防护
引用 网友B:

枯藤没食言。顺便问下,您买的哪里的高频焊,价格?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高频焊接的视频 好像不用东西绑的吧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高频焊接的视频 好像不用东西绑的吧
引用 网友C:

有放刀槽的就不需,但是有些不能平稳放上去的就需要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