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泳技术盐雾和附着力。

楼主(2009-06-05):
1电泳后本身附着力和盐雾能达到多少。
2电泳后再喷粉的附着力和盐雾能达到多少。
多谢各位了,最好有实际数据。

网友:
这可要看你的工件了,以及厚度了,第一前处理要好,注意你的零件是单一零件还好,如果是装配件那两件之间的缝隙要注意不容易干透,第二,零件是否有尖锐的地方这些地方厚度不容易保证,此外还有厚度

网友(2021-02-23):
电泳漆不同,性能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