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设计---请教

楼主(2009-06-05):
各位高手谁能说说真空吸盘使用时动力学计算啊   位置尺寸关系如何确定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
FTH=M*(G+A/U)*S
FTH=理论上最大吸力(N)
FA=加速度=M.A
M=质量(KG)
G=重力加速度(9.81M/S2)
A=提升系统的加速度(M/S2)
U=摩擦系数
S=安全系数
需要先了解你要吸起的物体相干的物理条件和数据.再根据真空吸盘的技术数据进行选择

楼主:
谢谢了,可是摩擦系数、安全系数怎么确定啊?

网友A:
刚传了个软件,关于吸盘计算的。

网友:
在一本韩国三和气动元件上有计算公式。

网友(2009-12-12):
4楼的断刀大侠,能传给小弟一份吸盘计算软件吗?
谢谢!
我的Email:972636309@foxmail.com

网友(2015-11-20):
引用 网友A:
刚传了个软件,关于吸盘计算的。

有没有软件,给一个。谢谢啊

网友(2016-04-02):
安全系数可以参考这个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