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铣刀圆弧角---请教

楼主(2009-06-05):
立铣刀的侧刃和底刃之间的那个尖角,允许是R多少的圆弧啊

网友:
看你要加工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根部没要求,可以把R角设计为0.2-0.5.(这只是我以前的简单经验,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在常是没有圆角的,有圆角的叫圆鼻铣刀。而且立铣刀有很多参数,根据加工材质和环境不同而不同。

网友:
都有圆角,就是大小不同而已。查一下铣刀的国标,就知道不同直径的铣刀圆角的规定了。

网友:
这就要看你零件的装配情况了,一般洗刀加工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R角了,适当的R角对刀具,对工件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