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上下标怎标?

楼主(2009-06-05):
cad中字母的上下标怎么标?!

网友:
你是指尺寸文字吗?可以使用特性对话框

网友:
CAD中单行文字没有上下标,只有多行文字中才有,我一般用“^”(就是shift+6)这个符号来实现上下标。
“^”符号是堆叠符号,标上下标和公差都可以用此符号,非常方便!
用法:1.标公差
例如:下公差是0 上公差是+0.03  基本尺寸是100
进入多行文本框输入: 100+0.03^空格0  选中“+0.03^空格0” 然后上面的堆叠就变为可用了点一下堆叠就标出公差了。
2.标上下标
和标公差一样 输入a^ 选中后堆叠 a变为上标   输入^b选中后堆叠b变为下标。

以上就是“^”堆叠符号的用处,还有“#”“&”特殊符号熟悉一些CAD的都应该掌握。
很所不明白的都可以看看CAD自带的帮助文件,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

网友:
同意2楼的!

楼主:
非尺寸标注!!!!!!!!!!!!!是在添加的文字中用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不过我还是强烈建议使用PCCAD,方便快捷。

网友:
是的二楼的正解,我刚看了2004的视频教程,就是这么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