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规的标准,求

楼主(2009-06-05):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触摸规的标准啊?

网友:
没有特定的标准,你按照一般的量具设计标准就行了。只是触摸规精度不是很高哦

网友:
这方面我也没看到有特定的标准,不知道你是要设计还是验收。可以按照一般的量具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是我们自己想标准化一下,以后画图省事,没有参考的话,就要自己编数据了

网友:
都是非标的,哪有标准啊

网友(2009-07-09):
都是非标的, 这方面我也没看到有特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