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刀选择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5):
哪位搞齿轮加工的,图纸上标Φ75max,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滚刀的齿顶圆直径还是分度圆直径,max是指的滚刀直径的最大值,是否可以选择小于75的?如何选择其滚刀。

网友(2009-10-06):
说的是滚刀最大直径75,也就是滚刀齿顶圆直径最大75,主要为了保证滚齿加工的有效长度,当然可以选择外圆小一点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