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无法取得所需的内存——求助

楼主(2009-06-05):
各位大侠,我的SW在打开一个比较复杂的转配体时,总是提示 “solidworks无法取得所需的内存”。 请问这该怎么解决? 我的电脑配置是2.21GHZ 的主频,1G内存,ATI的显卡.在打开其他零件或装配体是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以前碰到过,忘了怎么处理的了,最后好象用备份覆盖了部分零件.及时备份文件很重要啊,不知楼主有没有备份.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清楚,当时感觉是装配体中某一个文件修改后出的问题.如果楼主没有备份,可以把现有文件做好备份后,尝试逐次删除掉装配体中的某一部分文件(没问题的文件再拷回原目录)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应该是 机子在当时运行的程序太多 SW在运行大型的装配体的时候需要占用很大的内存 所以没有内存提供给SW了

网友:
未必是文件有多大,多半是进程太多了,打开任务管理器,删进程

楼主:
我在其他的机子上打开正常。 而且我用优化大师把内存释放了,重启后什么程序都没有运行,仍然说内存不够?不知道是不是SW的设置问题,可我又没有更改过设置啊 ~~真纳闷啊~

网友:
文件复杂。SW打开时会把相应数据调到内存中。你的内存不足。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可以打开时选择“大型装配体”和“轻化”。可以减少调到内存中的数据。至于说在其他机子打开可以。如果那机子内存一样的话那可以把虚拟内存设置一样(设为电脑管理就可以了)。我工作电脑3G,太复杂的也是出现一样的结果呢。个人认为,至少要有2G以上的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文件太多了哦 ,然后机子性能又不强... 现在感觉特郁闷,那个装配体怎么都打不开了,重新装配又太烦了.

网友:
我的以前也这样,再加一个1G的内存就解决了

网友:
这没什么大问题,重启软件就行了,
我现在4G 的内存,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内存小的话,或许会死的更多些,
盗版软件本身稳定性也有一点点问题,有时候会莫名地死掉

网友:
楼主可以换机子了,内存太小了,而且大型装配体需要很多的内存
我的4gb的渲染的时候还是不够用的,

网友:
真的假的  我的没有出现过 那不是我的本本还要加内存?

网友:
加张内存试一下,我以前是一g的内存,加成3g后发现有的SW文件打开就要占用1g以上的内存的,加内存后反映快多了。

网友:
普通的1G  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14):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快疯了,楼主最后怎么弄好的

网友:
sw很好内存,我打开sw14时其他软件都是关闭的,连网都断了,杀毒软件也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