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密封管螺纹塞规---请教

楼主(2009-06-05):
请教各位大侠:我处现有两套55度非密封管螺纹塞规(其精度等级一致,磨损程度可能不同),出现的问题为:同一工件螺纹,用两套塞规分别检验,发现其中一套塞规止端旋不进,而另一套塞规止端能旋进。
想问:有什么常规测量手段测出两套螺纹塞规止端的相应尺寸?并怎样判定止规是否合格?谢谢!

网友:
先直接用三针测寒规的实际中径,若有工具量微境还可测出牙型参数。

网友:
送去校验更省事

楼主:
我处现在采用三针法的可行性最大,但还请高手指教如何测量、计算和判定?谢谢!

网友:
d2=M0-dm(1+1/sin(a/2))+pctg(a/2)/2
dm——测针的直径。
M0——三针法的测量值
p——螺距
a——螺纹的牙形角
标准值查标准GB/T10922-2006,按计算公式计算

楼主:
请问哪位大侠有没关于螺纹通止规方面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