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的选取---求教

楼主(2009-06-05):
需要设计一个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副的结构。选的是直径15的丝杠。
与联轴器端的轴径是10,而选取的电机是200W的安川电机,电机轴直径是14

我查了米苏米的联轴器,基本上都是要求主动轴端的孔比从动轴的空小。
我可以把联轴器的主动,从动调转过来使用吗?

各位兄弟帮下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当然是可以了!!!难道一跟扁担还需要做记号,那头在前那头在后吗???

网友:
我查了米苏米的联轴器,基本上都是要求主动轴端的孔比从动轴的空小。
您在哪里看到有这要求的,我认为主动轴端的孔比从动轴的孔大才对啊

楼主:
第一次搞这类结构,确实不太清楚,MISUMI型录上确实是写的D1小于或等于D2。谢谢LS的两位指点。

网友(2009-07-17):
可以用的。没有什么必要太在意的。我就是掉过来用的。还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0-01-05):
孔大小只是联接的作用,关键是看中间材质的应力,联轴器断了都是从中间扭断,我还没看到从两端断的。

网友:
联轴器是刚性连接,一般选取联轴器时需要考虑惯性的大小,你可以计算一下被动装置的惯性

网友:
从技术上来说,无所谓哪头大哪头小的。MISUMI好像没有定义D1与D2的定义吧。

另外一点,联轴器又不是什么要求很高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呢

网友:
7楼专家,想问问如何计算一下被动装置的惯性?我QQ416671858加我为好友,我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这么大孔径的联轴器,转动惯量并不大,一般和负载的转动惯量不在一个数量级,注意计算最大扭矩。主要是考虑冲击负载。环境温度(弹性体受热变形)其它的就考虑精度方面的了。
联轴器是关键的运动器件,就我看来,国外的和国产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如果要求高精度、负载大变化快还是选国外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