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脱落蜗杆老往下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6-05):
一台老的C630A车床,车削时拖板箱的脱落蜗杆老是往下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实在不能工作了,不知道如何调整?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溜板箱右侧下方有个缺口,里面有个外四方,用刀架钥匙拧紧点试试

楼主:
紧过,用处不大,听操作工说以前的维修工是把里面拆下来,有个地方要补焊,不知道具体焊哪里.

网友:
C630车床榴板走刀蜗杆脱落,主要原因是托耳磨损引起的;修复一是更换,但要有一定的修理经验,二是焊朴在托耳的前上角少量焊朴修平,提起走刀手柄,用力下压蜗杆手柄不托落即可。

网友:
支持7楼,30的车床我没有修理过,但是20车床我到时遇到过几次上述情况,补焊后在砂轮上修磨好就OK啦!

楼主:
谢谢两位,拆下来后在角上焊了一点,再装上去已经好了.

网友:
你放心去修,他讲的很对。我是搞机械修理的。

楼主:
希望能多认识几个同行,以后有问题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2010-02-15):
那个是过载保护,要么是车床过载比较大,要么是松了,如果是正常的,紧一下就行了。。他的结构就是一个安全离合器,tu轮试的,那个四方的xuan转就可以紧。。不过不要紧得太厉害,那样就失去保护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