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一段外径,出现阴阳面---请教

楼主(2009-06-05):
车削一段外径,出现阴阳面。谢谢!

网友:
不明白,能否来张图片。供大家学习。
谢谢!

网友:
材质  铝件常见 铸件也常见

网友:
shopturn 网友好!
.
同一个材质,但密度出现了局域性的差异。
.
你分别买两个外形相近的“馒头”和“面包”来,切上一刀,对比一下切口对比一下便之。
.
syw  090607---05.57

网友:
何谓阴阳面?????

网友:
那是材料铸造时产生的缺陷 ,一般尼龙类的材料加工时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7楼等着被封吧

网友:
建议版主把7楼的封了!咋整的哟?

网友:
杀一儆百……乱搞一通!!!!

网友:
这是做技术的,7楼的注意了

网友:
阴阳面是啥意思?

网友(2012-10-11):
就是车削1个平面,有的地方车到了 有的地方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