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各阀类的名称

楼主(2009-06-05):
我有一台组合机床可不知道那个是溢流阀哪个是节流阀哪个是换向阀请各位师傅请教?

网友:
有调节旋钮并直接通油箱的是溢流阀。只有调节旋钮的是节流阀,换向阀没有调节旋钮,减压阀和顺序阀有泄漏油口通油箱。

网友(2009-09-14):
学习了,收益不浅呀~~~~~

网友:
看符号,再看在系统里的用途

网友:
一般阀上都有标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