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在测量平面度时,输出的结果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9-06-06):
请教各位:
三坐标在测量平面度时,输出的结果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和粗糙度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和传统的检测方法结果又有多大的不同?

网友:
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来?根据你所输入的数据,处理器自动拟合!看下这方面的资料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不用深究!

楼主(2009-08-13):
最小二乘法什么意思?楼上的哥们能给讲解一下吗?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822.htm
最小二乘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