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平面度采4个点够吗?

楼主(2009-06-06):
测平面度采4个点够吗?
Ei=1-n((Xi-XO)^2+(Yi-YO)^2-R^2)这个公式什么意思?

网友:
四个点测量平面度???????远远不够!!!

网友:
用采点法至少9个点。

网友:
3到9个都可啊

网友:
不懂,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不只四点吧,看你的图纸有什么要求,范围尽量大,点要足够多.

网友:
根据要测量的平面的大小和精度 来决定

网友:
如果是来评介平面度一般不少5点我个人做是这样的.

网友:
4个点?5个点你能找到最高点与最低点吗? 还是按1mm间距取点比较保险。

网友:
三点才确定一个特征面,所以如果要求平面度,至少4点以上,没有上限。

网友:
四个点是可以的

网友:
平面度一般我不主张用打点的方法来测量,打表不是跟能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