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采用什么材料比较耐磨,板材---请教

楼主(2009-06-06):
如图所示,白色物体(1.5厚的板材加工而成)为固定在流水线上的零件,其运行方向如箭头所示。另一物体为一组合零件(内部有弹簧未画出来),该零件在流水线旁固定不动。当流水线前行时,白色零件与绿色头紧密接触。从而产生摩擦,时间一长,在接触处,两者产生明显划痕。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两个零件采用什么材料比较耐磨,同时又是板材,另外,这上面要带电,最好导电性要好,谢谢

网友:
表面处理或者热处理就可以了,比如淬火,或者渗氮,镀硬铬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两个都热处理吗?两个都硬的话,表面硬碰硬,磨损情况回怎样呀

网友:
用导电橡胶或导电塑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少街兄有用过类似的橡胶或塑料吗?推荐一个牌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镀层都比较薄,可能耐用性不怎样好

楼主:
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有没有对材料了解的朋友,提点意见,先谢谢了

楼主:
有做不锈钢的朋友吗,用不绣钢怎样

楼主:
都快沉下去了,各位大侠请支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供思路,关键是这零件上带电,加滚轮是否可靠还没底

网友:
楼主说的带电是指导电还是防静电?

网友:
个人认为:白色零件用黄铜,黄铜导电性好,又耐磨!
绿色零件分成两部分设计,与白色零件接触部分用碳棒材料。
这样导电没有问题了,而磨损的只是碳棒,碳棒作为易损件,定期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导电,上面会经过最高DC600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白色零件目前就是用的是黄铜,绿色部分分成两部分怎样固定

网友:
类似于电机碳刷的结构装在支架上就好了。

16# FLEI2004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电机碳刷结构我还没见过,先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钨锰合金兄提供的信息,我在网上查了,碳刷好象是石墨与其他一些材质的混合,好象比较软,我准备先试试

网友:
表面钻3-4mm的孔 占接触面积的三分之二然后热处理后在孔里装进石墨块面用胶水沾上耐磨性没得说

网友:
那个白的比较多,而且还是槽形,建议采用合金,电流不大用钢合金,电流大用铜或铝合金,表面要硬些的,因为常用,有摩擦,不怕生锈吧?
如果电流大:
绿的采用套接,就绿的接触部位开个槽,把易导电的碳棒卡在里面,经常换碳棒就行了。
如果电流不很大,采用滚轮接触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意见,我现在正是朝加石墨这个方向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意见,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说的电流大及电流小的大概分界点是多少?

网友:
1.组合零件摩擦面用聚四氟乙稀
2.组合零件可用旋转件,如安装轴承

白色物体表面要淬硬或其它的处理,以提高表面粗糙度、硬底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聚四氟乙稀是绝缘体,这部分需要导电

楼主:
有对石墨加工比较了解的朋友吗,可不可以直接买石墨板材来加工图示的零件呀

楼主:
我现在准备将前端一小块换成石墨,然后试试效果,不知道有没有做石墨加工的朋友,提供一点关于石墨加工的知识

网友:
用耐磨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象没有这么薄的耐磨钢板

网友:
石墨 不好买

网友:
白色板材热处理硬度要比绿色稍低些较为恰当

楼主:
回复 网友J:
实际运用时,白色板材不容易拆卸。而绿色产品容易拆卸,是不是白色的应该硬度更高一点

网友(2009-08-11):
两个方案:一,可以用石墨板
二\可以两个用金属件再做耐磨涂层,可以降低摩擦系数,涂层没什么那脆弱的,嘻嘻
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2010-04-14):
又涨点见识   学习学习 呵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