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2G03编程,I.J.K的运用---请教

楼主(2009-06-06):
关于G02G03编程!
I.J.K的运用,我搞不清楚!

请教了!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I、J.K为圆弧起点到圆心在X、Y, Z轴上的增量值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以圆弧起点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圆心在XYZ轴矢量就是IJK

网友:
I、J、K也就是圆心的X、Y、Z坐标分别减去圆弧起点的X、Y、Z坐标所得的值。

网友:
大部分机床是这样的,但有些机床设置不同,IJK也可以设置为圆心相对编程原点的绝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