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程序究竟错在哪?百思不解

楼主(2009-06-06):
毛坯外径Φ60内径Φ19。1号为端面刀,2号为镗刀。
模拟时,车端面正常,但车内孔时粗车轨迹始终不正确。
我检查和模拟了N次,特别是精车余量U-0.3
T0101
G0 X100 Z100
S1 M3
G0 X62 Z2
G94 X15 Z0 F30
G0 X150 Z150
T0202
G0 X18 Z4
G71 U1.5 R1
G71 P50 Q100 U-0.3 F100
N50 G0 X42
G1 Z0 F50
X40.15 Z-1(倒角)
Z-10.1
X30.015 W-15(锥度)
Z-45
X22
X20.02 W-1
Z-63
N100X18
G70P50Q100
G0X150Z150
M5
M30

注:此软件用G71仿真外圆是正常的。可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并不是外圆仿真正确,就代表软件没问题.
如果是斯沃,网上流行的,就不可以用G71加工内孔的.

网友:
其实有时候循环命令并不好用,有时候也起不了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们从来不用循环,最多车螺纹会用

楼主:
我是用的斯沃,正版的。

网友:
N50 G0X42.是不是要用G1 X42啊

网友:
G71 U1.5 R1
G71 P50 Q100 U-0.3 F100
你有X轴的精车余量,你《Z轴的精车余量没写》。不写可以吗?

网友:
不写可以吗?可以

网友:
很有  可能  刀没  对 好

网友:
G71 U1.5 R1
G71 P50 Q100 U-0.3 W0  F100
是不是应该把参数写全?

另外,内孔刀的循环起点在X19就应该可以了,不知你的刀杆能不能进得去,X轴的负向有没有超程

楼主:
刀肯定是对好了的,刀杆也能进去。
另零件图、刀具路径图在附件中。

网友:
G71 U1.5 R1
G71 P50 Q100 U-0.3 W0  F100
W哪怕是零也要写上,不可以不写,你在试试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关注你的试验,程序上W如果是零是否可以省略,我没试过,但其他地方我本人没看出一点问题来。U的负号值是肯定对的!

网友:
我初中刚毕业`成绩考不好`想去学数控`请问下在哪学比较好``还有差不多多少分就能上`我中考考了374。5不知道能不能去读``请求各位了`

网友:
除了参数不全外其他都正确。可以把参数补全看看。

网友:
改一下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G0 X15 Z4
G71 U1.5 R1
G71 P50 Q100 U-0.3 F100
请反馈。

网友(2009-07-28):
还没找到问题吗?

网友:
N50 G0 X42改:N50G1 X42

网友:
俺的愚见:可能你在机床的刀补余量(用来修改用的)给错正负值了。

网友:
N100X18可能是这个X18太小了,用X19。5就好了。这个程序在广数上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先用G1把20那部先车出来,也有可能是循环程式太长了

网友:
是不是对刀X向时.输入没打小数点啊?

网友:
真不懂为什么 要用什么一堆的麻烦指令,个人觉得一般的加工GO,G1足够了,特殊的指令除外

网友:
精车余量改为0.03试试

网友:
程序没错,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用的系统不同,无能为力!!

网友:
另外,内孔刀的循环起点在X19就应该可以了,不知你的刀杆能不能进得去,X轴的负向有没有超程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没用过斯沃的仿真,不过在宇龙和斐克仿真中,如果要用G71等循环指令时,即算Z向(或X向)的精加工余量为零,也必须写上Z0,否则粗加工循环不运行。而实际机床上不需要。

楼主(2009-09-06):
回复各位朋友:我这个程序没问题!应该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你们的多种建议,都没成功,暑假没上班,本学期一开校我就直接在广数980TB机床上试,以前是先仿真正确了才上机床,这次不管了。对了,一试就成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软件的问题,以前我用宇龙和斯沃仿真,走循环有时总爱出问题,但实际加工时一切正常,很让人郁闷,我想是下载的数控仿真软件有时候真不太好用!

网友(2009-12-26):
T0101
G0 X100 Z100
S1 M3S800
G0 X62 Z2
G94 X15 Z0 F30
G0 X150 Z150
M3S400T0202
G0 X18
Z4
G71 U1.5 R
G71 P50 Q100 U-0.3W 0.2F120
N50 G0 X42
G1 Z0
X40.015 Z-1(倒角)
Z-10.1
X30.015 W-15(锥度)
Z-45
X22
X20.02 W-1
Z-63
N100X18
GOZ150
X150
M3S12OOT0202
GOX18
Z4
G70P50Q100F100
G0X150Z150
M5
M30

网友:
G71 U1.
G71 P50 Q100 U-0.3W 0.2F120
引用 网友A:
没有退刀量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