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泄油管与回油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06):
液压系统中的泄油管与回油管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将泄油管接到回油管上为什么?

网友:
我记得泄油管是零压,回油管有背压。至于能不能接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泄油管似乎不是零压吧,比如和马达连接时,请指教

网友:
泄油管里的油石动力部件运动时因配合间隙而产生的泄露油,一般流量较小,没有压力,一般靠重力自身回到油箱,而回油管里的油是油缸在运动时回油腔的油,油量很大,因进油腔的油压作用,可以有压力回油,所以两者管路不能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