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刀加工M30X2的内螺纹,可以一刀成品吗?

楼主(2009-06-06):
在加工中心上,用直径20的螺纹铣刀(单刃机夹)去加工M30X2的内螺纹时,深为21mm,转数,进给量,吃刀量应如何确定?可以一刀成品吗?还是分多次进给?程序应如何编制?

网友:
没用过螺纹铣刀,但手中正好有一个铣内螺纹的宏程序传给你,希望对你有用,程序中使用的应是单刃螺纹刀,加工方法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具体加工参数刀具厂家应该可以提供

网友(点评):
收藏了,以后看看能不能用到!

网友:
再给你点刀具资料,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A:
F值应该是螺距*转速吧。

网友:
只用过丝锥攻丝

网友:
螺旋铣床削,G02下刀,03上精修一刀,螺纹尺寸应该会稳定一点

网友:
太好了,就要用这个了

网友:
G02向下初铣,G03向上精修一刀,高!!!0 c" f5 U6 \+ f/ D
铣过很多螺纹了都没想过用这招,而是只知道留余量再重复走一便,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专用的螺纹铣刀,怎么还是单刃的?那应该起码4个刃才好,你是用的普通螺纹机夹刀吧。

网友(2009-08-08):
用搞丝机可以一下搞定

网友(2012-01-15):
不太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下啊学习下啊学习下啊

网友:
学  习  一  下   ....

网友:
数控加工螺纹的G代码是G32,固定循环是G92,多重复合循环是G76。

网友:
可以啊,我现在负责数控车,以前做过加工中心,我试下,希望能帮到你,出现程序报警再讨论。
  ·
m03 s3000
g0 z200
x0 y0
z10
#1=2
g01 z#1 f300
g42 x30 yo d01
n10 g03 i-30 z#1
#1=#1-2
if (#1 ge -21) goto10
g40 g01 x0
g0 z200
m30

网友B:
楼上的。你没有程序报警。但是你把M30加工成M60了。

网友:
旋铣床削,G02下刀,03上精修一刀,螺纹尺寸应该会稳定一点

网友(2012-02-14):
我们这里一般都是一刀成型、、看材料给转速和进给了。   .像这样简单的程序不推介用螺旋线切削的宏程序!那样一般机床计算速度好像跟不上,进给无法加快,加工效率影响大。  用机床自带的G02 G03插补比较好用些。。
G0 G54 G90 X0 Y0 ;
G43 H1 Z20. M3 S5000 ;
Z1. M8;
G1 G42 D1 X15. F3000 ;
M98 P1234 L11 ;
G0 G40 G90 X0 Y0 ;
Z50. M9 ;
G91 G30 Z0 M5 ;
G91 G30 Y0 ;
M30 ;

01234 ;
G91 G02 I-15. Z-2. ;
M99 ;

网友:
引用 网友A:
F值应该是螺距*转速吧。

用宏程序时不是转速乘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没有程序报警。但是你把M30加工成M60了。

对对对,谢谢提醒,呵呵,好久不碰,都生疏了,让高手大侠见笑了哈。

网友(2012-03-27):
好地方,可以交流学习加工经验

网友:
我的东东可以铣任何螺纹,只要给定D(直径),P(螺距)就可,不需要下载,有挺我的,由你说我就可给你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