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水锤现象?

楼主(2009-06-06):
目前,在四五星级的酒店中,应用有压式余热回收系统,如何避免散热器产生水锤现象?(指散热器本身结构上、管道连接、阀门选择)

网友:
只能及时排水,可设计成自动排水。

网友:
估计从换热器本身考虑有困难,管道连接可以考虑加一节软连接

网友:
这种东西是分级压力控制,属建筑使用的,有规范,一看就知道了。这种东西不属于技术问题。

网友(2009-07-22):
在某个部位加个活塞,压力一高就往后缩。

网友:
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缩就可以把泻压口露出,泻压后活塞返回。

网友(2009-09-11):
这个问题太有用了,我公司检漏灭菌柜加热蒸汽管水锤现象明显,所引起的震动常造成管道滴漏,正无法解决,希望行家指点指点.

网友:
这种东西是分级压力控制,属建筑使用的,有规范,一看就知道了。这种东西不属于技术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用汽管,从锅炉到设备分级压力控制十分简单,装有疏水阀,水锤现象明显,如何减小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怎么没人跟,还是我自已解决吧
1.缓闭止回阀,效果挺不错
2.电磁-液动缓闭闸阀(多功能节电阀),效果很好,消除水锤危害.,减少水头损失,节约电耗,
3.加装多功能水泵控制阀及吸纳器

网友:
查了才知道

水锤现象

    在有压力管路中,由于某种外界原因(如阀门突然关闭、水泵机组突然停车)使水的流速突然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压强急剧升高和降低的交替变化,为种水力现象称为水击或水锤。
  因开泵、停泵、开关闸阀过于快速,使水的速度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突然停泵引起水锤,可以破坏管道、水泵、阀门、并引起水泵反转,管网压力降低等,所以,预防水锤发生极为重要,平时预防水锤发生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
.开关阀门过快引起的水锤:
  (1) 延长开阀和关阀时间。
  (2) 离心泵和混凝泵应在阀门半闭15%-30%时而不是全关时停泵。
.泵引起的水锤
  (1) 排除管道然内的空气,使管道内充满水后再开启水泵,凡是长距离输水管道的高起部位都应设自动排气阀。
  (2) 停泵水锤主要因出水管止回阀关闭过快引起,因此,取消止回阀可以消除停水泵水锤的危害,并且可以减少水头损失,节约电耗;目前经过一些大城市的实验,认为一级泵房可以取消,二级泵房不易取消;取消止回阀时应进行停水锤压力计算,为减少和消除水锤,目前常在大口径管道上安装微阻缓闭止回阀。采用缓冲止回阀、微闭蝶阀安装在大口径的水泵出水管上,可有效的消除停泵水锤,但因阀门动作时有一定的不量倒流,吸水井须有溢流管。紧靠止回阀并在其下游安装水锤消除器。

这样解决起来就容易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