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机械设计的小问题! 请教!

楼主(2009-06-06):
不完全液体润滑径向滑动轴承的主要失效形式为()
滚动轴承基本额定动载荷所对应的基本额定寿命是()
当轴上安装的零件要承受轴向力时,采用(
)
来轴向定位,所受的轴向力较大
(圆螺母.紧定螺钉; 弹性挡圈;

楔形键。)

联轴器中,能补偿两轴相对位移以及可缓和冲击、吸收振动的是
(凸缘联轴器; 齿式联轴器; 万向联轴器;弹性柱销联轴器)

网友:
1.不完全液体润滑径向滑动轴承的主要失效形式是磨料的磨损和胶合。在变载荷作用下,轴承还可能产生疲劳破坏。

2.滚动轴承基本额定动载荷所对应的基本额定寿命是10的六次方

3推力轴承

网友:
3.采用圆螺母
4.弹性柱销联轴器,因为它属于挠性的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