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钻问题,拜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9-06-06):
我公司现在使用的钻头大多是硬质合金的麻花钻,工件材料是铸铁,孔径大小从5mm~20mm有十几种大小,厚度在20~50mm之间。
麻花钻有很多的缺陷。所以我们一直想对其改进。最近我一直在关注群钻,群钻有很多麻花钻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其刃磨比较困难,所以各工厂使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我对这方面了解不是很深,所以请教大家
1、如果用群钻代替麻花钻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2、在成本方面会减少还是增加?
3、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刃磨的方法?
4、除了使用群钻外有没有其它方法能提高效率、减少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能提高其中一项也可以。

网友:
1、如果用群钻代替麻花钻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比较少人会磨

2、在成本方面会减少还是增加?
加工效能会增加,刀具费用减少,辅助时间减少,成本绝对是减少,

3、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刃磨的方法?
可以用CNC刀具磨床

4、除了使用群钻外有没有其它方法能提高效率、减少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能提高其中一项也可以。
硬质合金钻头可以

网友:
大哥 群钻是钻比较大和尺寸严的孔是为了提高效率才用 5-20的孔用群钻不合适 找会磨钻头的师傅这么小的孔没问题

网友:
深圳九龙说的很全面。
我仅仅补充:“4、除了使用群钻外有没有其它方法能提高效率、减少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能提高其中一项也可以。”如果你能够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机夹的硬质合金扁钻挺好。或者你们自己做焊接的,把钻型磨好就行。另外,山高的皇冠钻挺好,就是价格忒高

网友:
群钻一般用的都很少的

网友:
5# xumeng200611 不是用的少,是压根就没有标准的产品,貌似有厂家在做,但是,复磨成为他们销售的瓶颈:没有人会磨

网友:
不会魔麻花钻

网友:
楼主是什么设备?产量有多大?
如果只是立钻类的,估计只有磨好钻头了。
要想有大的改变就要经过仔细的计算,衡量边际成本了。

网友:
呵呵,扁钻不行么?

网友:
好像有公司可以复磨群钻

网友:
1、如果用群钻代替麻花钻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群钻实际上也需要麻花钻的,只不过刃磨麻烦,但你只要看住了钻头磨损及时调整和更换就可以了。
2、在成本方面会减少还是增加?
要是批量的可以,少量的就不太合适了,主要费用在钻头和胎具上,成本不低。
3、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刃磨的方法?
工具磨
4、除了使用群钻外有没有其它方法能提高效率、减少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用胎具在立钻加工

网友(2009-07-24):
本人手工磨制群钻,得益于曾经在国营军工企业、外资企业做过多年的钻床工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人验。小至5MM,大到70MM的钻头,都能通过本人在砂轮机上磨出,并能保证精度在0.2范围内。本人认为实际加工中,群钻尤为适合加工有较高硬度的材料(本人曾在加工40Gr调质材料硬度为HRC38度时,感到使用群钻寿命有着比麻花钻强3倍以上),另外,在不锈钢钻加工时的群钻使用寿命,比麻花钻更是明显要长.在外企工作时,本人曾用国产普通麻花钻磨制的群钻,与德国钴领刀具生产的机磨麻花钻头相比较,手工磨出的群钻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当然用老外的麻花钻改磨成群钻,一样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
    群钻在加工铸件时,同样能够做到,加工效能会增加,刀具费用减少,辅助时间减少,成本绝对是减少.

若你有钻加工的问题(包括群钻刃磨问题),可以联系我的QQ714361208.也可联系电话13641509252。E-mail:qhjin@126.com

网友(2013-11-22):
学习中,群钻刃磨还是麻烦啊!

网友:
买台磨群钻的机器就行了

网友:
你概念不清,群钻就是麻花钻头,只不过是根据不同的材料,钻孔深度,钻孔要求磨的形状不同而已。只要能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刀具费用随你怎么磨。

网友A:
磨合金的群钻比HSS的要难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合金的群钻比HSS的要难磨

都是不动脑不动手的主,网上磨群钻的视频以及教程海去了,学会不难,用心学,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又重复性好还是要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