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细长轴,用反向进给车削,可以减小弯曲变形吗?

楼主(2009-06-06):
数控车床车细长轴,用反向进给车削,可以减小弯曲变形吗?

网友:
不一定,要注意冷却,后顶尖采用弹簧顶尖。

网友:
应该可以减少变形

网友:
普车。用反向进给车削 可以减少颤抖 数控也应该是吧

网友(2012-04-14):
长轴反向车削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