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螺纹乱扣?

楼主(2009-06-06):
什么叫螺纹乱扣现象,是哪些原因引起的?请教大家!

网友:
螺纹的牙型正常的应是一个三角形,乱扣了三角形就不完整了
车螺纹时,螺纹入口错位,导致螺旋槽不重合;
攻丝时,进给速度不当,导致乱扣

网友:
最简单的说就是哪一个标准件螺帽,或者螺丝在相对应的尺寸里拧不进去。里边烂烂的!!

网友:
我遇到过P比较大的内螺纹(螺纹牙齿不是三角形的)。在牙上好象还有牙印一样,一环一环的,就像在底孔上还攻了个螺纹一样。非常郁闷!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塞规检测是没有问题的,就放过去了,客户也没有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