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故障

楼主(2009-06-06):
0。25KW的油泵电机,380V,Y型接法,额定电流0。95A,热继电器保护开关的设定值为1。1A(可在1--1。6A之间调整),因为下午发生了两次跳闸,所以才检查了三相电流,0.7A,0.5A,0.9A,
目前已经做了排查有,三相电压是平衡的,电机的三相相间绝缘没问题,三相对地绝缘没问题,三相直流电阻没问题,
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可能问题在哪里???

网友:
检查一下三项线圈的电阻是否平衡,电机空载电流是否正常,或者负载是否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