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液压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6):
1.铸造的油箱内壁一般只进行喷砂处理,不涂漆。为什么?

2.间隙密封

间隙密封是靠相对运动件配合面之间的微小间隙来进行密封的,常用于柱塞、活塞或阀的圆柱配合副中,一般在阀芯的外表面开有几条等距离的均压槽,它的主要作用是使径向压力分布均匀,减少液压卡紧力,同时使阀芯在孔中对中性好,以减小间隙的方法来减少泄漏。同时槽所形成的阻力,对减少泄漏也有一定的作用。均压槽一般宽0.3~0.5mm,深为0.5~1.0mm。圆柱面配合间隙与直径大小有关,对于阀芯与阀孔一般取0.005~0.017mm。
这种密封的优点是摩擦力小,缺点是磨损后不能自动补偿,主要用于直径较小的圆柱面之间,如液压泵内的柱塞与缸体之间,滑阀的阀芯与阀孔之间的配合
(我对上面的间隙密封不是很理解,谁能给我仔细的讲讲吗?感觉对上面的说的很模糊)谢谢了。为什么开均压槽就是上面的功效呢?

网友:
这种均压槽在插装阀中使用相当广泛

网友:
推荐你看看华中科技大学的液压传动教程,里面很详细的介绍了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看看流体力学吧,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的差别

网友:
第一条我可以告诉你。
喷漆没有必要,因为油在里面,可以防锈。而且油漆时间长了之后会氧化脱落,落到邮箱里就非常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