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要怎么选择?

楼主(2009-06-07):
现在公司要换切削液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机床:M7675卧式双端面  砂轮:240# 树脂砂轮  工件:低碳钢,厚度2.5mm  直径140mm 粗糙度要求 Ra 0.8.请赐教,谢谢!!

网友:
其实切削液的复杂程度不比其他的工艺简单,要搞好加工,切削液也很关键的!
希望有高手能详解!
希望老鹰关注!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用乳化液就行了

网友:
用乳化液?它有浓度要求的,根据你的加工要求

网友:
<汽车制造业>杂志,2006年第10期上有介绍,可以看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