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Z轴突然断电负载下降?

楼主(2009-06-07):
我们采用的是英国桥堡床子,FANUC16i系统,FANUC伺服电机,有自带的刹车功能。但是我们更换丝杆后发现,停电或拍急停的时候Z轴会向下掉1毫米左右,差到Z轴刹车系统有一个独立电源带动,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停电的时候继电器工作了,但是似乎刹车刹不住。我们把刹车电路串联到急停上,发现减少到掉20um,但是还是要下降。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谢谢!!刹车电路和电机更换新了,没有效果没有得到改善。是不是有一定得机械延时?

网友:
这个有难度
把丝杠换成预紧大一些的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学习

楼主:
已解决,经过长时间查询参数及调试,发觉其中2003号,2005号参数选择性丢失,重新植入参数后恢复。日后对FANUC系统希望大家都做好参数备份工作。

网友:
楼主好样的,提出问题并在问题解决后反馈信息。
刹车电源是FANUC的后备电源吗?我用过这种东西,可以做断电回退。很好用。
你说的参数2005是打开垂直轴制动控制功能。2003和这个没关系,估计机床要用反向间隙加速功能才开这个参数。
另外,还有相关的参数:1976(制动控制定时器)。使MMC延时断开。
16I 是个强大的系统,我喜欢。

网友(2009-10-02):
没有看明白

网友(2009-11-12):
楼主好样的,提出问题并在问题解决后反馈信息。
刹车电源是FANUC的后备电源吗?我用过这种东西,可以做断电回退。很好用。
你说的参数2005是打开垂直轴制动控制功能。2003和这个没关系,估计机床要用反向间隙加速功 ...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是对的, 关于垂直轴制动功能, 除了要打开功能本身外, 还要加上制动时间参数才可以, 但是时间设定太长, 反而不好......
根据实践检验, 约在50-200ms之间为佳.
对于依靠液压平衡装置的垂直轴来讲, 延时断开掖压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2011-03-29):
要解决最好的办法是采用UPS作为后备电源

网友:
此贴不要沉  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