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比例减压阀时遇到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9-06-07):
力士乐的比例减压阀在使用一定时间后,在同样的控制电压条件下,P2出现下降现象,控制电压又不能改变,请问各位大师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
通常是污染造成压力下降。建议两种方法:
1,拆下减压阀,通常在插装阀有二级密封,清洗后即可消除压力下降的问题。
2,控制电压无法提供,可以提供输出电流,PWM电流的Imax的极限值.
例如:如果是多路阀的减压阀,24V线圈,最大电流为600mA, 可以提到650mA。

网友:
力士乐的比例减压阀有两种,如果是板式,可能是略有污染,要拆洗;或者是零点漂移,可调零点设定旋钮。
如是叠加式的,只能拆洗,无法调零。

网友:
你的介质是什么介质?温度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