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的自动零件标号功能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2009-06-07):
拿UG出装配图时零件自动标号的符号变成方的了,这个不符合国家标准啊!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改成圆形的,或者只是一条横线。

网友:
没去试过
从UG导入CAD
我从来都是只在UG中出一般的图
然后去CAD里修改
感觉这样比较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你从来不用ug做标注吗?
ug里面的尺寸是可以自动更改的,转到CAD中就不行了!
这在改图的过程中不是更麻烦吗?而且你并没有完全使用ug的出图功能啊!
求高手帮忙!

网友(2012-11-23):
问题解决没?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