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瓶连接瓶阀的螺纹是用什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9-06-07):
氧气瓶连接瓶阀的螺纹是用什么加工出来的?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你是指氧气瓶瓶体上的螺纹吗,小瓶体的螺纹我见过有用车床加工的(瓶旋转),大瓶体的螺纹有用类似于卧式加工中心的专用机床加工(瓶不转,刀具转,有些高级的为了能加工锥螺纹甚至配了U轴),两种都带自动上下料

楼主:
谢谢,两种方法哪一种加工精度较高呢

网友:
抱歉,我不知道那种加工精度高,只知道是因为大瓶体不好旋转才采用加工中心式专机,个人认为后者加工精度好些